关于4层板地层和电源层布线问题

楼主(2019-05-16):
请教各位大神,4层板如果要布线,在地层布线好还是在电源层布线好,
如果在地层布线,就破坏了底层平面。但是干扰应该会小很多,如果在电源层布线,也会破坏电源层平面,干扰应该比较大,
到时哪种设计效果好。目前设计一款产品,在地层布线,能批量过FCC,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地层 电源层

网友:
第一种好一些

网友A:
你这个情况看起来电源层布线可能搞不定,也就是地层必须得走线了。

“破坏地平面,干扰会小很多”——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干扰来自哪里这个要分析清楚。

如果布线空间的确紧张,地层走线是没问题的,保证关键器件下有地。

另外你的设计,电源层的有些铜感觉没必要铺那么大,瓶颈明显,可以减小点,填充地,这也是可以增加GND的总面积的。

网友:
看情况吧  器件下方最好有参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看起来电源层布线可能搞不定,也就是地层必须得走线了。

“破坏地平面,干扰会小很多”——这 ...

多谢指教!目前关键元器件下面都是完整的地,我个人觉得在地层走线比在电源层走线干扰要小

另外你说的“电源层的有些铜感觉没必要铺那么大,瓶颈明显”,瓶颈明显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目前关键元器件下面都是完整的地,我个人觉得在地层走线比在电源层走线干扰要小

另外你说的 ...

他的意思是说,你敷铜有些地方宽度比较窄,同个网络的其他地方敷铜大了没意义,总的来说,过电流大小是按该铜皮的最小间距来决定的。

网友:
    尽量避免电源层走信号线,敏感讯号做好屏蔽

网友:
    有完整的参考层好,重要的走线可以走顶层

网友:
    只能底层,你不是验证过了吗。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些跨接电阻0R,R1206封装的。

网友:
    建议尽量要有一层完整的地平面,4层板电源层是可以走信号线的,主要看你对各种类型信号线的处理,电源层不是一定要走电源线,也不是一定要铺电源,主要还是看实际需要吧

网友:
    消费类电子就是这样的  偷电源层 和偷地啊

网友(2019-07-03):
    电源层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