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异响

楼主(2019-05-16):
现象:设备有一条可以外接线性输入的音频线,在无拾音器输入时会有类似电磁干扰的响声,如果手碰尾线时,响声非常明显

请问这种是为什么? 我在信号输入的耦合电容前加2.2K上拉电阻到3.3V或者到地也无法改善

网友:
    “尾线”是什么线?能否简单画个电路结构出来?初步看好像放大器增益太大,输入阻抗可能比较低,但关键得确认干扰是在那个环节被注入的。

网友:
    一般接地有问题

网友:
    2.2K接地最好在线路的输入接口处靠近电源地或者大地,

网友:
    先明确该设备之前有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如果之前没问题,现在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以下几个原因:

网友:
    1、各设备的地之间连接可能有问题
    2、该音频设备的电路板上某个元器件可能有问题,输出参数不对,也会输出噪声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可能接线不良,看看接头啥的!此外板子上音频线最好像射频馈线一样加屏蔽缝合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