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差分?差分阻抗定义。。。

楼主(2019-05-17):
差分阻抗:
假定在某一瞬间我们将两根走线用电阻端
接到地。因为i1 = -i2,所以根本没有电流
流经地。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理由把电阻
接地。事实上,有人认为,为了将差分信号
和地噪声隔离,一定不能将它们连接到地。
差模阻抗:
共模阻抗:

网友:
    理论上是这么一回事,实际工程应用上又是另一回事,i1不会完全等于-i2,因此还是会有电流存在的

网友:
    差分2根线必须同时走在一起,如果有噪声,那么可以认为2根线的噪声一致的,所以可以用2根线上的信号相减把干扰抵消掉

网友:
    差分本质就是两根单端信号线。两根线是相互回流还是对地回流,是由差分线与地的距离决定的,你看:信号完整性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