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电池放电时间?

楼主(2019-05-17):
各位请教下,电池标压为4.4v 660mah。在电池电压为4v,放电电流20ua,怎么算电池放电时间?

网友:
    电池放电时间不仅跟负载跟环境温度也有关系的,不同材质的锂电池、镍氢、锌锰电池都不一样,这个貌似没有统一标准,只能用测试的经验值估算了。4.4v时电池容量是660mah,有些电池到4V时可能只有一二百mah了。

网友:
    小电流放电,扣除放电保护电压部分容量后,一般都能够达到:时间=容量÷电流
如果恒压放电,要考虑DCDC效率和损耗
    另外要考虑温度影响,不同的温度,放电平台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