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电路,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9-05-17):
这个人体感应电路应如何分析,各位大神

网友:
有点懵,也学习一下

网友:
    大学的运放电路知识还给老师了。

网友A:
    个人理解:KDS为红外检测元件,c1 r1 组成高通滤波器,R4 C4隔直+低通滤波,前一个放大器作了一个反向,后一级作了一个反向放大,放大倍数为20/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KDS为红外检测元件,c1 r1 组成高通滤波器,R4 C4隔直+低通滤波,前一个放大器作了一个反向,后 ...

高通滤波?低通滤波?......你确定?

网友:
    这个KDS是传感器吗?是什么传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