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编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啊???每次都要手动去修改好浪费时间啊

楼主(2019-05-17):
器件编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啊???每次都要手动去修改好浪费时间啊

网友:
点击place,悬停状态下,按tab键,将位号填写完整,例如电阻,填写为“R1”,
连续放置元件,位号会按R1、R2、R3......依次递增。

网友:
说说各种器件位号标注编序含义:

原理图标注:将打开标注窗口,1.设置标注顺序如从那张图纸开始,在图纸上标准顺序;2.设置标注范围;3.显示器件标注前后位号,可以锁定特殊器件的元件位号

重置原理图位号:重置所有的元件位号,重置后位号都为“?”

重置重复的原理图位号:只有重复的元件位号,才会重置,重置后位号都为“?”

静态标准原理图:只有重复的元件位号才会重新标注

强制标注所有原理图:标注所有元件位号

反向标注原理图:根据PCB标注更新原理图标注

***所有标注修改都会生成ECO,便有查找和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