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用Altium Designer画好原理图后都要再动手添加一次器件的封装,有什么快捷方面...

楼主(2019-05-17):
每次用altium Designer画好原理图后都要再动手添加一次器件的封装,有什么快捷方面吗?指导一下

网友:
    1、画原理图器件库时,为每个元件添加封装。
一个元件可以添加好几个封装,以应对不同的需求。放置到原理图后,双击元件,可以通过下拉箭头选择本次使用哪个封装。

2、“工具”菜单下有个“封装管理”,可在里面选中多个同种封装元件,同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