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想在原理图界面调整器件管脚的位置,怎么操作

楼主(2019-05-17):
altium Designer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想在原理图界面调整器件管脚的位置,怎么操作???

网友:
双击元件,进入元件属性界面,左下角有“编辑引脚”按钮,点进去
这里罗列了所有引脚,双击目标引脚,里面可以修改引脚坐标

网友(2020-07-29):
你得改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