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与AP的区别

楼主(2019-05-17):
AC与AP的区别~!

网友:
    啥宝贝要藏起来?

网友:
    什么玩意?看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

网友:
    能先给个目录或内容概要就更好了

网友:
    一个是C另一个是P

网友(2019-07-17):
    看下是什么?

网友(2020-02-06):
    部分内容摘录,有兴趣可以下载学习:
    WLAN系统一般由AC(接入控制器)和AP(无线接入点)组成。无线AP,为Access Point简称,一般翻译为“无线访问节点”,它是用于无线网络的无线交换机,也是无线网络的核心。无线AP是移动计算机用户进入有线网络的接入点,主要用于宽带家庭、大楼内部以及园区内部,典型距离覆盖几十米至上百米,目前主要技术为802.11系列。大多数无线AP还带有接入点客户端模式(AP client),可以和其它AP进行无线连接,延展网络的覆盖范围。AC的概念:它是指无线接入控制服务器(AC), 接入控制器(AC) 无线局域网接入控制设备,负责把来自不同AP的数据进行汇聚并接入Internet,同时完成AP设备的配置管理、无线用户的认证、管理及宽带访问、安全等控制功能。

    什么是PoE供电、无线AP,A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