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如何分别高频色环电感

楼主(2019-05-17):
    日常生活中如何分别高频色环电感

    日常生活中如何分别高频色环电感:总所周知uh级的色码电感一般都可用在HF电路中。跟色环电阻一样,单位是uH(nH级别的基本上没有色环电感了),色环电感的Q值都偏低,用在高频LC电路里面效果不好,一般都是做阻流用。对于用色环来表示的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两种表示法。
四色环表示法规则如下表:
颜色          无 银 金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第一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二位有效值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三位倍 乘   10-2 10-1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第四位误差/% ±20 ±10 ±5
四色环电阻的阻值快速识别步骤:
第一步
    当我们拿到一个四色环电阻时,首先看它的第四道色环,第四道色环一般离其它三道色环的距离较远一些,容易找到,并且第四色环的颜色也只有金和银两种色,或者是没有第四道色环即无色。之所以要先看第四道色环不仅仅是因为它位置特殊和颜色简单容易识别而已,而是因为它将决定第一道和第二道色环的颜色,这个重要的特征由标称值系列来决定的。

怎么识别色环电感,色环电感识别示意图
    色环电感的识别
带有功率电感-磁环线圈-色环电感-贴片电感-磁珠电感-变压器-叠层电感-电子新闻四个色环的其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功率电感-磁环线圈-色环电感-贴片电感-磁珠电感-变压器-叠层电感-电子新闻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出的数"代"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
下面几个要点: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绿5,蓝6,紫7,灰8
(2)记功率电感-磁环线圈-色环电感-贴片电感-磁珠电感-变压器-叠层电感-电子新闻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三个大的等,即:金、黑、功率电感-磁环线圈-色环电感-贴片电感-磁珠电感-变压器-叠层电感-电子新闻棕色是千欧级级的。
    (3)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殊情况,要注意。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