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 3G 4G的上下行调制方式为什么不同?

楼主(2019-05-17):
    2G 3G 4G的上下行调制方式为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 上行和下行不同?还是 2G 3G 4G的不同?

网友:
    楼上的懂行啊

楼主:
    上行和下行D的调制方式为什么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行和下行D的调制方式为什么不同?

传输速率的要求决定了调制不同。因为上下行对传输速率的要求不一样,所以调制方式也不一样。上行的速率低,调制就简单,下行对速率要求高,调制就复杂。3G 4G 虽然下行调制大不相同,但是上行却都是QPSK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速率的要求决定了调制不同。因为上下行对传输速率的要求不一样,所以调制方式也不一样。上行的速率低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