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下载电路设计关键点

楼主(2019-05-17):
    altera FPGA下载电路设计关键点

       altera FPGA 芯片支持JTAG在线下载方式和AS下载方式。JTAG下载方式,程序之际烧写到FPGA芯片,JTAG下载完成后直接运行。AS下载方式,可以执行代码直接烧写到FPGA配置芯片。在上电初始后,FPGA芯片直接从配置芯片读写可以执行代码配置FPGA芯片,然后运行。
   在实际应用下载电路时,经常碰到下面的问题。JTAG下载后程序不运行。或JTAG不能下载;AS不能下载或AS能下载但下载后程序不运行。分析上面的问题,首先研究搞懂JTAG下载到FPGA原理。
       JTAG接口是一个业界标准,主要用于芯片测试等功能,使用IEEE Std 1149.1联合边界扫描
接口引脚,支持JAM STAPL标准,可以使用Altera下载电缆或主控器来完成。
       根据JTAG标准和 altera 芯片电路实际情况,如果需要JTAG正确工作需要保证以下3点:
          1. FPGA JTAG 下载关键TMS,TCL,TDO,TDI 必须定义正确,确保是芯片JTAG管脚;
      2. JTAG 外围管脚上拉或下拉电阻必须正确配置,参考芯片手册,应如下图配置:
          3. 如果是BGA芯片,要保证BGA芯片正确可靠焊接。
       JTAG 程序下载完成后,可以设计一个LED驱动连接nCONFIG_DONE管脚上,下载成功的一个标志,nConfig_down管脚由低变高,所设计的LED指示灯可以指示下载是否成功。
      AS 下载:分为两步分进行。第一步,QII 下载器把下载代码烧写到配置芯片中。第二步,芯片上电从配置芯片读代码配置芯片。
      AS 下载电路参考ALTER FPGA DATASHEET 手册,常规串行配置标准电路如下图:

    AS 正确下载关键保证以下4点:
        1.  芯片AS如上图相关管脚正确定义;
    2.  AS芯片配置电路相关管脚正确上拉;
        3.  使用正确配置芯片;
        4.  保证芯片焊接质量;(特别是BGA封装焊接一定要可靠)

 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下载问题,不要急!安装上面几点检查,肯定可以查出问题。90%的问题都是设计问题,而不是芯片质量问题(或芯片坏了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问题较多的,新手设计,没有正确配置相应管脚的上拉或下载,造成下载后不运行。还有些错误时,配置电阻焊接成电容;该上拉的接成下拉。 其次焊接质量问题;然后电阻板制造问题;最后才是芯片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