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程序一个死循环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9-05-17):
单片程序一个死循环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一个while死循环,程序如下,为什么P0^0,从0变到1,回不到0了,求各位大神帮忙一下

void main (void)
{
          VLCInit(COM1);
        while( 1)

           TX_Send=0;      //TX_Send=P0^0
           KeyDown();       //,按键扫描,读取键值赋值给KeyValue
           if(KeyValue==0)
           {
          TX_Send=1;
                  while(KeyValue==0)

                   VLCWrite("1",5,1);//发送字符1,发送5个字符,采用信道1

网友A:
while(KeyValue==0)里的KeyValue已经等于0了,所以就是0了啊……因为是while卡死在这句所以你的
KeyDown();       //,按键扫描,读取键值赋值给KeyValue就执行不到了。KeyValue就刷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KeyValue==0)里的KeyValue已经等于0了,所以就是0了啊……因为是while卡死在这句所以你的
KeyDown() ...

我也试过把while去掉  还是一样~

网友B:
试试                        TX_Send=1;
                        while(!KeyValue)
                        VLCWrite("1",5,1);//发送字符1,发送5个字符,采用信道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TX_Send=1;
                        while(!KeyValue)                    ...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看来你要在按键扫描程序里找问题。因为while(KeyValue==0)括号里一直为真就不能跳出,下面的语句也改变不了其值,就死在这里。不太明白你这样编程的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要在按键扫描程序里找问题。因为while(KeyValue==0)括号里一直为真就不能跳出,下面的语句也改变不 ...

我试过用一个扫描按键的来重新写一个主函数。。。    就是按下    P0^0  从0变到1  两秒后变成0      是可以的      而且试过了  每个按键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把while去掉  还是一样~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死在while(KeyValue==0)这句话,你的KeyValue如何变成真????,while(KeyValue==0)之前调用了一次KeyDown(); 刷新了一次KeyValue的值,之后就再也没有刷新了

网友C:
while(KeyValue==0),你在这句下面点个灯,然后在编译烧录运行一下看看灯亮不亮在分析,不亮就好说了,亮那就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ile(KeyValue==0),你在这句下面点个灯,然后在编译烧录运行一下看看灯亮不亮在分析,不亮就好说了,亮那 ...

灯亮了   可能是卡在那个VLCWrite  那个子函数里面 ~~~~  忧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亮了   可能是卡在那个VLCWrite  那个子函数里面 ~~~~  忧伤

搞软件一定细心再细心    同样跟着楼主学习一下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