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位噪声对解调的影响是什么?相噪的指标根据什么指标确定。非常感谢!

楼主(2019-05-17):
请教大神相位噪声对解调的影响是什么?相噪的指标根据什么指标确定。非常感谢!

网友:
相噪指的是,偏离中心频点一定频率上的噪声功率强度,通常用噪声功率密度来表示。相噪是可以直接用频谱测试出来的。
它对解调的影响在于,如果接收信号非常微弱,相噪可能直接对信噪比造成影响,从而提高了解调的误码率。

网友(2019-09-05):
两个方面

一个是无外来干扰讯号时    RX讯号会在降频后    Noise Floor大幅上升   SNR下降

另一个是有外来干扰讯号时      若Blocker比RX讯号大上许多
则该Blocker会把Noise Floor顶得更高     意味着SNR更差
这叫交互混波   Reciprocal Mi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