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信号发生器实验室内校方法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5-17):
最近去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发现公司的EFT测试与外面存在较大差别,初步分析定位两点原因:1、系统接地差异;2、信号发生器输出异常;于是对信号发生器进行自校准。

配置如图片: 3Ctest EFT-4001G 一台;安捷伦示波器一台(300M带宽);X10 衰减探头两根 (串联用作40dB衰减);50Ω同轴线负载。
测试参数:如图(1000V  ;POUT模式;5K频率;示波器输入阻抗分别设置为50Ω和1MΩ两种方式)
问题:当示波器输入阻抗为50Ω时,测得峰值电压远低于1000V ,约500V ;当示波器输入阻抗设置为1MΩ时,测得电压峰值约2000V ;

请教大虾,我的校准方法出了什么问题?还是EFT-4001G出问题了?还是测试设备参数不合理?

X10 探头

链接图

EFT 输出参数

输入阻抗50欧

输入阻抗1M欧姆

40dB衰减

网友:
当你的示波器电阻设置为50欧姆的时候,测试出来的电压 是你设定的开路电压的0.5倍。所以你设置1KV 抓到500V的电压,也算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