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几个简单元器件(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一个原理图,上面有几个简单的器件看不懂,想问下大家。这个原理图是TPS650250电源管理芯片及其外围电路,大家也不需要太多了解,如果确实想了解该芯片更多信息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的问题是:

1.如图中的电阻R3,写的1E/5%/1/10W,后面的5%是精度,1/10W是功率,但是最前面的1E我不懂,查了资料也不明白E是什么意思。
我猜测可能是1欧姆的电阻?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教教我。如果方便的话请说的详细一点。
2.如图中R2、R4、R5,我完全不知道这三个器件是啥,好像是电阻,但感觉又不是,是变阻器一类的吗?“0.05ohm1% Sense”的标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方便请详细告知。

    3.如图中R13,标识为0E,我理解为0欧电阻,请大家看看是不是,E到底是啥意思?
4.如图中R16,标识为"DNP"、"0,DNI",这个是啥意思我是真的看不明白了。

    如上的四个小问题,应该都不太难,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共同进步!

    TPS650250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

    TPS650250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A:
    1.1E 我认为是1欧姆
2.这个是采样/合金电阻,0.05就是50毫欧.
4.DNP DNI 就是预留,不贴片的意思.
你可以去TI搜索到相应芯片的资料和评估版的原理图,可以参考.

网友B:
    DNP 就是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E 我认为是1欧姆
    2.这个是采样/合金电阻,0.05就是50毫欧.
4.DNP DNI 就是预留,不贴片的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P 就是Dummy

    多谢指教!

网友:
    这个只是TI给的参考电路,在你的电路里面好多东西是可以去掉的,比如你提到的问题2,这几个电阻在实际产品开发中用的不那么多,设计时可以简化掉。

网友C:
    当然能细细研究一下,还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能细细研究一下,还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谢谢!这几天逐渐都明白了,继续研究下面的电路!

网友:
    1、1E就是1Ω的意思;
    2、Sense代表电流侦测电阻,阻值一般在0.05欧~1欧,一两百一颗;
3、0E为0欧电阻;
    4、DNP=don't need place,DNI=don't need install。

网友D:
    DNP也可以理解为Do Not Populate,都表示不焊接,不装配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DNP也可以理解为Do Not Populate,都表示不焊接,不装配的意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