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9000破解问题

楼主(2019-05-17):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在搜索了若干破解方法,下载了三四版带有破解文件的安装包之后,终于成功破解了
也是同样的问题,安装完成后打开Si9000,没有出现选择licence选项而是直接提示licence过期

查看licence相关发现没有licence信息

计算器也没有权限

我搜索了许久,发现有几个帖子讨论的比较热烈
1、Polar SI9000 v7.1安装破解详细过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339772

2、[ 求助 ] Polar SI9000 過期待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339772

我用了贴1的方法将下载的破解文件拷贝到其所说的C盘文件夹中,(我发现你的安装目录若是D:\Program Files\Polar,则对应的生成文件则在C:\Program Files\Polar;若是D:\Program Files(x86)\Polar,则对应的生成文件则在C:\Program Files(x86)\Polar,因为有人说没有找到对应生成的licence文件)目录中,并运行flexidsilent.exe,发现没有起到效果。

  •

又通过贴1看到了贴2,然后看到了上面有个答案是

tu-16

网友(2013-01-15):
我也是这样,后来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下载个Process Monitor,然后打开Process Monitor,接着打开si9000,然后搜索POLAR_LICENSE_FILE,看看在注册表哪个位置(我的是在HKCU\Software\Classes\VirtualStore\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FLEXlm License Manager\POLAR_LICENSE_FILE),新建POLAR_LICENSE_FILE,并指定lic的地址。

我按照这个答案,在注册表里新建了POLAR_LICENSE_FILE文件,再打开Si9000发现还是不行。
我突然想是不是因为licence不在安装目录下的缘故,我就将C盘的licence文件直接拷贝到我的安装目录下,再打开Si9000,发现破解成功

希望这个方法能对与我遇到同样问题的你们有所帮助
最后放一个破解licence文件及我下载此文件的链接

破解licence文件: Crack.zip (460 Bytes, 下载次数: 65)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0NzMyfDFiYjJlNjhhODcyYWUxYmE1YzU4NWNhZTZjNGE4YWFkfDE3NTMyMTY5OTU%3D&request=yes&_f=.zip

下载此文件的链接:http://www.mr-wu.cn/pcb特征阻抗计算神器polar-si9000安装及破解指南/

网友(2020-03-04):
    这也挺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