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 DRC:Floating power object GND,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5-17):
点击“Floating power object GND..."报告条目,定位错误到右下角的地符号;

目前做了排查措施:

1.无论用多大电气栅格放置和连飞线,无法消除这个错误;

2.选择图纸地网络,确认该地符号已经连接并且接入地网络;

3.无论设置封装管脚为Passive还是Power,无法消除这个错误;

4.设置网络识别范围为全局,无法消除这个错误;

5.删掉该地符号,飞线到旁边其它的地符号,则错误消除;

6.复制旁边其它的地符号替代该地符号,无法消除这个错误;

啥回事?求大神指导啊,会不会是AD未修复的bug.

网友:
好神奇的BUG啊!!!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如果不涉及机密,可以把图上传一下。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说不定可以

网友B:
這區電路選擇後 Align to Grid (Shift + Ctrl + D)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區電路選擇後 Align to Grid (Shift + Ctrl + D)試試

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如果不涉及机密,可以把图上传一下。

楼主:
上传问题附件,大家帮忙诊断一下了!

网友A:
引脚反了,红色框里的这头才是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反了,红色框里的这头才是连线的

谢谢大神指导啊,用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