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LNA的1dB功率压缩点如何改善 ?

楼主(2019-05-17):
请教大神,今天仿真了一个LNA电路,各项指标基本满足要求。就是1dB功率压缩点太小,只有Pout1dB=7.4dBm,Pin1dB=-8dBm。这个指标对LNA来说是否太小。在实际中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提高它的1dB功率压缩点?我用的是54143,频率在920MHZ左右。非常感谢!

网友:
LNA 哦, 输出都到7.4dBm了,小信号放大器,要那么高的P1dB干啥?就算是为了提高OIP3, 我觉得也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