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8个LED亮1000MS灭1000MS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8个LED亮1000MS灭1000MS的问题

问题: 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8个LED亮1000MS灭1000MS,要求不适用软件延时。
我的写了一个程序,但是没有实现要求,哪里出错了呢?
程序和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void inint()
{
        TMOD = 0x10;//选择定时器1
        TH1 = 0x4b;
        TL1 = 0xfd;//定时50MS
        TR1 = 1;
        ET1 = 1;
        EA = 1;
}
int main(void)
{
        inint();
        while(1)

                P1 = 0;
        }
        return 0;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void)interrupt 3
{
        TH1 = 0x4b;
        TL1 = 0xfd;
        count++;
        if (count == 20)
        {
                P1 = 1;
                count = 0;

}

网友A:
while(1)

                P1 = 0;

死循环

网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
/*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void inint()
{
        TMOD = 0x10;//选择定时器1
        TH1 = 0x4b;
        TL1 = 0xfd;//定时50MS
        TR1 = 1;
        ET1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inint();
        while(1);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4b;
        TL1 = 0xfd;
        count++;
        if (count == 20)
        {
                P1 =~P1;
                count = 0;
        }
}

网友B:
中断会被主程序刷新,所以应该吧while里的P1=0去掉,把中断中的P1=1改为P1=~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会被主程序刷新,所以应该吧while里的P1=0去掉,把中断中的P1=1改为P1=~P1

中断会被主程序刷新,是什么意思?可以给我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P1 = 0;

对啊,我的理解是while(1)中的P1 = 0;,程序先运行当中断出现时,转去运行中断服务程序中的P1 = 1,完了再回到主程序运行P1 = 0;。哪里错了吗?

网友(2019-07-12):
引用 楼主:
对啊,我的理解是while(1)中的P1 = 0;,程序先运行当中断出现时,转去运行中断服务程序中的P1 = 1,完 ...

中断里执行完P1=1后,立马被主程序里的P1=0给覆盖掉了,想当于你没执行过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