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FSS 阻抗求解

楼主(2019-05-17):
利用via wizard建立数据导入到HFSS里面进行仿真分析,结果中diff1和diff2阻抗有差异,这两个阻抗那个是via的实际阻抗,换是这连个阻抗分别是不同端口的瞬态阻抗。谢谢

网友A:
可以将模型也贴上来,HFSS仿真TDR需要对于端口的设置比较严格,正常来说diff1、diff2得到的VIA阻抗应该是一致的,我怀疑是你两个端口设置的不一致

楼主:
用via  wizard自动产生设置的,端口我就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模型也贴上来,HFSS仿真TDR需要对于端口的设置比较严格,正常来说diff1、diff2得到的VIA阻抗应该是一 ...

用via  wizard自动产生设置的,端口我就没有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不要分享,解释一下呀

网友(2019-07-14):
via wizard 分享下,我一直做连接器仿真。

网友(2019-10-23):
谢谢分享,初学者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