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问题帮你理解EPS的选型和计算

楼主(2019-05-20):
八个问题帮你理解EPS的选型和计算

应急电源能够将直流电逆变成为交流电,顾名思义,这种电源就是在电力不足时作为应急之用。由于操作简单、性能可靠,其广泛的应用于各种生产及日常生活当中。虽然存在着很多优点,但是这种电源却不像其他种类的电源一样热门,所以平时人们也很难看到与其相关的一些知识。本文就将以选型和计算方式为中心,介绍一些关于应急电源的常见问题。

照明型EPS的应用选型应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用户单位楼层采用分层分散式配带照明型EPS,且每层功率不大于600W,而且照明又是白炽灯或节能灯, 则用户可以使用经济的方波型EPS;反之用户必须使用正弦波型EPS!正弦波照明型EPS一般也有两个系列:1-3KW为48VDC蓄电池系统型,相对每千瓦造价低,而4-10KW一般为192VDC蓄电池系统型,相对价高。另外用户采用分散式还是集中式EPS供电,应根据楼层电力布线实际情况,一般集中式相对管理方便,优势明显。

小功率负载怎样选用EPS类型?

首先要确定负载性质及数量:是单相电源还是三相电源,是纯阻性负载还是弱感性,或强感性负载以及数量的多少;负载是单相的且数量多则既可选用单相照明型EPS,也可选用三相型EPS,如果单相负载是单独单一的则应选用单相照明型EPS,如果负载中既有单相又有三相混合使用则只能选用三相型EPS;负载是三相的则仅能选用三相型EPS。

照明型或混合型EPS用于应急照明时容量的计算方式?

该系列EPS用于带应急照明负载时:

当负载为电子镇流器日光灯,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功率总和×1.1倍。

当负载为电感镇流器日光灯,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电感镇流器日光灯功率总和×1.5倍。

当负载为金属卤素灯或金属钠灯,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金属卤素灯或金属钠灯功率总和×1.6倍。(注:因为JHE系列EPS应急供电时是单相输出回路,不存在偏相,而JHE-H.D系列EPS是三相输出,虽然缺相可运行,但每一相的输出功率仅为EPS标称容量的1/3,不可偏相太多。

混合型EPS带载时容量的计算方式?

当混合型EPS带混合负载时,EPS容量的计算方法:

当EPS带多台电动机同时启动时,则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EPS容量=带变频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带软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2.5倍+带星三角启动电动机之和×3倍+直接启动电动机之和×5倍。
当EPS带多台电动机且都同时分别单台启动时(不是同时启动),则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EPS容量=各个电动机功率之和,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上述电动机中,直接启动的最大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容量的1/7;星三角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的1/4;软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功率是EPS的1/3;变频启动的最大的单台电动机率不大于EPS;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应按上述条件中的最大数调整EPS的容量,电动机启动时的顺序应直接启动的在先,其次是星三角的启动,有软启动的再启动,最后是变频启动的再启动。
当混合型EPS带混合负载时,EPS的容量应遵循如下原则:EPS容量=所有负载总功率之和,但必须满足以下六条件,若不满足,则按其中最大的容量来确定EPS容量。负载中直接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7;负载中星三角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4;负载中有软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是EPS容量的1/3;负载中有变频器启动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同时启动的电动机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电动机功率当量=直接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5倍+星三角且同时启动电动机总功率之和×3倍+办公启动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2.5倍+变频且同时启动电动机功率之和。若电动机前后启动时间相差大于1分钟均不视为同时启动。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含非电动机负载)的当量功率之和不大于EPS容量。同时启动的所有负载的功率之和=同时启动的非电动机负载总功率×功率因数+电动机当量功率。

动力型EPS带载时容量的计算方式?

用动力型EPS带负载时,EPS容量计算方法:EPS容量=所带电动机功率容量;以上所讲EPS容量均指EPS的标称额定容量(KW)。

混合型EPS选型原则有哪些?

混合型EPS,顾名思义它适合配带既有照明型负载又有动力型负载的混合型负载,当然在照明型负载功率超过10KW情况下一般均选用三相混合型EPS,此种情况照明负载应尽量平均分配于EPS的A、B、C三相,最好不要偏相太多。纯动力三相型负载(如电机等)单独使用时最好选用动力型EPS,如选用混合型EPS则会造成功率匹配比上的经济浪费。

照明型EPS的可选件有哪些?作用是什么?

一般有:

互投装置(双电源切换装置):用于双路市电的切换或单路市电与发电机组的切换。置于EPS输入前端或输出后端,但置于输入前端对EPS整体可靠度较高,置于输入前端如互投装置坏了,EPS会侦测到(相当于市电停电)从而告警同时启动逆变应急输出。置于EPS输出后端如互投装置坏了,则EPS输出就断电了。

智能远程监控装置:用于远距离监控EPS实时状态,一般是监控点离EPS距离超过30米以上才有安装的可能。

消防联动设置:将EPS的控制纳入大楼消防控制总中心的联合管理系统。

混合型EPS选型原则有哪些?

混合型EPS,顾名思义它适合配带既有照明型负载又有动力型负载的混合型负载,当然在照明型负载功率超过10KW情况下一般均选用三相混合型EPS,此种情况照明负载应尽量平均分配于EPS的A、B、C三相,最好不要偏相太多。纯动力三相型负载(如电机等)单独使用时最好选用动力型EPS,如选用混合型EPS则会造成功率匹配比上的经济浪费。

本篇文章对几种常见且基础的选型和计算问题进行了讲解,属于较为基础向的文章。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篇文章之后能对应急电源的相关基础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