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教用Ansys circuit看tdr曲线

楼主(2019-05-17):
最近用Ansys circuit做snp文件的级联,然后要看tdr曲线,只会看S参数曲线,不知道TDR怎么看,帮助文档也没找到,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打开软件自带的例子,里面有一个TDR案例,你可以看看。

网友:
将左边PORT换成TDR_DIFF,右边PORT换成50ohm接地就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软件自带的例子,里面有一个TDR案例,你可以看看。

谢谢,找到了!不过验证发现,仿真模型,然后把S参数文件提出来放到电路模型中看tdr,和直接在模型中仿真tdr得到的曲线,趋势一样但是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不过验证发现,仿真模型,然后把S参数文件提出来放到电路模型中看tdr,和直接在模型中仿真 ...

可以贴图看一下吗?

网友(2019-08-15):
FFT转换时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算法转换出来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