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这个无助的新手吧!】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分析

楼主(2019-05-17):
    大家好,俺正在研究一个用三极管控制上电顺序的电路,这个电路的部分如图。大家如果需要全部可以在下面留言。
    该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我根据全部的电路图,理解为:
左图由输入电压1.3V控制三极管Q3导通,进而控制三极管Q1导通,进而控制EN_DCDC2变为高电平使能,若1.3V电压未产生,为0V输入,则EN_DCDC2不为高电平使能;
右图的情况跟左图大致相同。
    我的问题是:我上网查了一些三极管的资料后,发现总也推不出这个功能。一个三极管还好理解,这两个三极管搞在一起了,就难办了。而且后边那个EN_DCDC2的电平到底怎么算呢?
俺本科时候模电没学好,献丑了……请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
    我大概明白了……
    没有1.3V的时候,三极管Q3不导通,Q1导通,所以 EN_DCDC2 = 0.2V
有1.3V的时候,三极管Q3导通,由于Q3导通导致Q1的 Vbe = 0.2V,进而导致Q1断开, EN_DCDC2被上拉电阻把电压拉上去了。
自问自答,我真聪明!

网友A:
    去掉三极管Q3,则Q1导通。显然三极管Q3可以控制Q1不导通,在Q3饱和状态时Q1不导通,所以要看三极管Q3的饱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三极管Q3,则Q1导通。显然三极管Q3可以控制Q1不导通,在Q3饱和状态时Q1不导通,所以要看三极管Q3的饱和 ...

忘了说了……三极管都是NPN型硅材料。谢谢你的回答!我大概已经整明白了。

网友B:
    Q3导通,Q1就不导通了
NPN: VBE导通情况下,VC=VE==0V,如果VBE 不导通,VCE相当于断开的,C极通过电阻上拉到5V,那么C极电压就是5V.
可以给楼主推荐一款电路仿真软件Multisim 12.0
    可以看到每个点的电压电流情况,如下图所示,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导通,Q1就不导通了
    NPN: VBE导通情况下,VC=VE==0V,如果VBE 不导通,VCE相当于断开的,C极通过电阻上拉 ...

    谢谢大佬!我总担心很多芯片那个仿真软件上没有,比如TI的电源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3导通,Q1就不导通了
    NPN: VBE导通情况下,VC=VE==0V,如果VBE 不导通,VCE相当于断开的,C极通过电阻上拉 ...

    TI好像有專用工具吧,在網站上可以下載的

网友:
    使能电平转换

网友D:
    为啥不用负载开关做上电控制,可以电流保护、热保护、控制上电时间缓启动,外围电路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负载开关做上电控制,可以电流保护、热保护、控制上电时间缓启动,外围电路也简单。

    谢谢!俺是初学者,想着先弄懂一个图再说……负载开关记下了,把这个弄懂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好像有專用工具吧,在網站上可以下載的

    哦酱紫,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我查查,谢谢!

网友:
    上图的2个三极管,只要用一个也能完成控制功能,还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看此图。

    谢谢!灰常有用!

楼主(2019-06-16):
引用 网友E:
请看此图。

    您好……您的这个电路图我又看不懂了,我当时想实现的功能是:用左侧的电压控制右侧使能,从而控制上电顺序。使能是高电平有效,所以感觉您这个图好像还不太对……
    当没有1.3V时,使能就变成高电平了,当有1.3V时,使能就变成低电平了,正好相反……

网友F:
    給全部電路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給全部電路看看吧

全部电路挺复杂的您真的要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