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smt,单面插件板的刷锡膏和焊接顺寻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9-05-18):
如题,

是双面刷好锡膏一次过回流焊,再过波峰焊吗?

网友A:
一般是分两次印,两次过炉。

网友:
你这属于双面贴片单面插件的情况的话,一般是有密间距芯片或者BGA或者有高器件的后过炉,波峰焊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分两次印,两次过炉。

你是说刷好一面锡膏过炉一次,再刷一次再过炉一次?为什么不刷好两面,一次过炉呢?

网友(2019-06-19):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刷好一面锡膏过炉一次,再刷一次再过炉一次?为什么不刷好两面,一次过炉呢?

一看都是没去过工厂,看过生产机器;
放钢网,一次印一面锡,物料上飞达,贴一面物料,然后过回流炉,然后重复前一面的工作,进行第二面贴片;
最后 一面有插件,过波峰焊接,需要开波峰治具,对应需要焊接的地方开孔,板插插件放治具上,过波峰炉,出来即OK;

网友:
双面smt,单面插件板制程:首先生产元件少的一面,在生产元件多的一面。单面插件板 :需考虑开波峰治具保护SMT元件,进行插件过波峰即可。欢迎咨询 武汉SMT加工 武汉普蓝科睿科技有限公司 15927196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