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电源层分割出现类似挖空区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18):
请问大神们,电源层分割出现图中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过一下drc,里面会有显示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源层好像有影藏的布线导致覆铜不完整,不知道怎么解决。初学这个软件,没经验。

网友:
CTR+ALT+C,打开这一层所有选项,看看是啥东西,注意更改颜色,因为有些默认是黑色,看不到

网友:
    是不是里面有禁止布线区

楼主:
    没有禁布区,软件有BUG,把一些过孔按元件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