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稍复杂的原理图,处理器和USB电源部分的,有一些不懂之处请教大家。

楼主(2019-05-18):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哈,这个图我看了两三天了,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原理图只是一部分,全部的比较大,大家需要看的话我可以发。

    主要问题就是:据我推断,该图本身应该实现的功能,与原理图中展示的功能,对应不上。
    图中VCC_5VD_IN为外部直流电源输入,VCC_5VD为转换得到的板子上的5V供电。
    该图本身应该实现的功能,我结合全部的原理图推断是这样的:

1.给板子上的芯片供+5V电;
    2.当板子的芯片发出USB供电信号时,给板子的USB接口的电源部分供5V电;
但是,结合芯片手册,怎么也推导不出来这两个功能。
    有一个关键点是TPS2087D的EN2和EN3,低电平使能,但是却连接到了直流电源VCC_5VD_IN,这导致2、3通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我分析到这就卡住了。
大家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帮助。

    附上我查到的TPS2087D、TPS2068DGNR和SN74AHC1G04DBVR的信息。
TPS2087D是一个四通道配电开关,EN低电平使能。
    TPS2068DGNR是一个单通道配电开关,EN低电平使能。
    SN74AHC1G04DBVR是一个反相器,USB_DRVVBUSn输出高电平表示启动USB供电,经反相器输出低电平使能TPS2087D。

    USB及处理器核心电源原理图

    USB及处理器核心电源原理图

网友:
    IMX6的原理图。无非是一个USB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
    USB_IN电压过高过低去推

网友:
    待高手分析

楼主:
    这个问题我在电子工程世界论坛上也问了,目前的猜测大概是这样的:
之前我一直搞不清楚使能管脚的问题,其实EN2、3被下拉电阻下拉了,所以如果没有直流电源VCC_5VD_IN时,也是使能的。
猜测该板子的功能:
1.当VCC_USB0_IN电压为0、VCC_5VD_IN有5V电压时,由于TPS2087的OUT3失效,故TPS2068工作,产生VCC_5VD电压,给板子供电;此时EN2、3失效,
    2.当VCC_USB0_IN电压为5V、VCC_5VD_IN电压为0时,由于TPS2087的OUT2、OUT3使能下拉电阻,使能有效,所以OUT3输出5V电压,进而使TPS2068失效,同时带动OUT2也输出5V电压,此时板子的芯片产生EN4使能信号,带动OUT4输出5V电压,从而实现对USB输入电压VCC_USB0_IN的稳压功能。

网友A:
    6 10 in out看下引脚说明,如果是IMX系列估计一般都是多供电源互相使能关断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 10 in out看下引脚说明,如果是IMX系列估计一般都是多供电源互相使能关断那种

谢谢指点!

网友B:
    猜测该板子的功能:实现USB和外部直流电源兼容供电以及外部直流电源给USB供电给其他设备充电。
    1.外部直流电源供电时,VCC_5VD_IN为1,TPS2087的OUT3失效,VCC_USB0_IN_K为0,故TPS2068工作,产生VCC_5VD电压,给板子供电;此时通过控制USB_DRV信号可控制TPS2087的4通道开关,也就是是否给USB供电。
2.当外部直流电源不给电,USB接口给电时,VCC_5VD_IN电压为0时,由于TPS2087的OUT2、OUT3使能下拉电阻,使能有效,OUT3输出5V电压,进而使TPS2068失效,同时带动OUT2也输出5V电压,给板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该板子的功能:实现USB和外部直流电源兼容供电以及外部直流电源给USB供电给其他设备充电。
1.外部直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