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绘制PCB板在铺地时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9-05-19):
altium Designer绘制PCB板在铺地时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1、在Clearance里设置polygon与其他网络铜箔之间的距离
2、在polygon connect style里设置连接方式(直连或热连)
3、放置polygon前,选择solid或hatched类型,参数设置,选择网络,灌铜方式选择,移除死铜选择,其他默认即可。

网友:
1.注意加大覆铜多边形安全距离,要大于阻焊开窗的掩模放大值,避免板子不必要的露铜,造成上锡短路;

2.注意覆铜时要设置检查死铜(Island)和空接铜(Necks),Island会造成ESD和EMI问题,Necks会造成EMI问题以及量产后意外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