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在Altium Designer 16.1中绘制蛇形走线

楼主(2019-05-19):
教你如何在altium Designer 16.1中绘制蛇形走线

这是在线已经连接好的情况下进行的蛇形走线。

1.首先英文输入法的情况下,按下快捷键T+R,鼠标变成十字形,点击需要进行蛇形走线的线段。

2.然后按下Tab键,设置蛇形走线参数。

3.我一般选择手动设定目标长度,假如需要布线两根线,长度分别为41.3和42.8,那么我会设置手动目标长度为50mm。最后点击确定,然后回到PCB界面。

4.点击确认键后返回PCB界面,会看到一个矩形框框,显示目标长度和当前线的长度,拖动鼠标,会出来蛇形走线。(鼠标点击线的任意部分,就可以以该起点开始向后面走蛇形线,但是不可点击有错误标识的线段,否者是不会出来蛇形走线的。)

5,达到长度后,矩形框显示如下。

网友:
    AD的蛇形走线功能相对还是比较弱的

网友:
    为了减少EMI的串扰问题,蛇形走线间隙越大越好,幅度越小越好,间隙满足3W的话,信号串扰能减少70%以上。

网友(2019-10-12):
    用的17.1的软件,看看怎么走蛇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