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当ltiumDesigner显示Analyzing GND时,变得很卡的现象

楼主(2019-05-19):
如何处理当ltiumDesigner显示Analyzing GND时,变得很卡的现象

altium Designer在铺铜之后,变得很卡,下脚状态栏显示Analyzing GND,即使把铺铜删除之后,也没有改善。

网友:
    为什么会自动出现这个"Analyzing"?我把批量DRC和在线DRC全部不勾选依然会出现这个Analyzing,如何让它不要出现?

网友:
    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2019-11-21):
    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2020-03-26):
    不知道行不行,看看

网友(2020-05-18):
    碰上了这个问题,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这个还回复,直晾。主要是电脑配置太低了

网友(2021-05-11):
    加大顯卡的記憶體,或是DRAM , AD需要DRAM預留2G的容量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技巧。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