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建立cell时,在FAB----User Draft Layers如何加一个次级层

楼主(2019-05-20):
请问各位大侠,在建立cell时,如何在层FAB----User Draft Layers下加一个次级层?

网友:
    一般需要在setup参数中增加用户自定义层

网友:
    设置中增加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下,有图没?

网友A:
    PCB中下图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中下图设置

创建好后再打开cell editor里面的display里面就会显示。

网友:
    库管理中

网友:
    要注意cell编辑里面是不能直接创建自定义层的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像cell里是不能创建自定义层的,layout里可以。但是我打开之前同事做的cell库,下面有的是可以增加自定义层的,我就迷惑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赞

网友:
    版主图文并茂

网友:
    版主威武

楼主:
    如图:在cell下,没有看到建立新的层次

楼主:
    所以右下角在USER 下面的MA_FOOTPRINT_DRW 在cell当中是如何加上去的

网友:
    就是版主说的在PCB界面设置或者库界面设置

楼主:
明白了,初学Mentor ,对工具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