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回来的板子的过孔好奇怪,有点像螺丝固定孔,请问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啊???

楼主(2019-05-20):
打样回来的板子的过孔好奇怪,有点像螺丝固定孔,请问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啊???

网友:
是不是用了梅花焊盘或者啥其它热焊盘,不影响电气导通就OK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过孔盖绿油没设置好,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8465-1-1.html

网友:
    既然好奇怪、应该就是没设置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