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PCB板时,查看3D效果图后,怎么从3D返回到2D???

楼主(2019-05-20):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绘制PCB板时,查看3D效果图后,怎么从3D返回到2D???很无语8 L5 J* ]; e1 _8 z7 p

网友:
    按2键为2D模式,3键为3D模式,试试

网友:
    工具栏有个2D、3D视图选择的菜单

网友:
    注意输入法哦,有时拼音输入法都不行的,,操作系统自带的英文输入法最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