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关于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19-05-20):
请教大神,
小弟现在用ADF4107+有源低通环路滤波搭一个锁相电路,鉴相频率5M,环路带宽200K,运放用的是AD的OP27,现在锁相环N分频和R分频都正常,环路数字锁定检测显示为高电平,但是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用示波器看都有一个200多K的正玹波叠加在上面,导致VCO输出是一段连续的谱,请问一下大家,问题可能出在哪儿?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首先试试用无源滤波器,看问题仍然存在。再改用有源滤波器,调试滤波器截止频率试试。你的PLL是用ADIsimPLL设计的吗? 先仿真看看

网友:
    对锁相电路没有接触过,不好发表意见~ 帮顶贴

网友(2019-11-25):
    不知道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