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怎样设置过孔盖油

楼主(2019-05-20):
(图片)

网友:
盖完油最好要看看3D效果,检查芯片封装内部的孔最好不要盖油如QFN, 盖油会造成芯片被抬起,后面量产时会有焊接不良。

网友:
    不光是过孔,通孔焊盘也可以这么设置,如有的继电器需要设置非焊接面焊盘敷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