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怎样解决清除功能打开失效

楼主(2019-05-20):
altium Designer可以自动清除回路,功能打开或关闭控制选项如下:

网友A:
我有一个好的设计习惯可以分享给大家,新建PCB设计后,要先右键设置PCB设计环境,配置好设计环境可以预防这类问题的,后面就不用花太多时间解决爆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好的设计习惯可以分享给大家,新建PCB设计后,要先右键设置PCB设计环境,配置好设计环境可以预防这 ...

谢谢大神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