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和PE之间会不会形成环路干扰?

楼主(2019-05-20):
请教大神,在如图简单示意中,如果一个设备的机壳有单独接地点,该接地点经汇流排接到总汇流排,而TN-S供电系统中的PE线也接机壳,在配电箱接汇流排后,也通过接地线接到了总汇流排,那么在“PE->机壳->接地线->汇流排->接地干线->总汇流排->接地干线->汇流排->PE”形成这样一个大环,会不会导致干扰呢?
8 L* ^9 n% w3 C3 s. Y在实际应用中也可能是两个汇流排不直接接到一个汇流排上,而是在建筑物内等电位接地,这样影响是不是会更大?非常感谢!! E0 x4 f& O& n

网友:
都要求这两个接地阻抗很小,回路作用不明显

网友:
    这个图不是书上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