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用OFDM系统能实现自闭环AGC控制吗?

楼主(2019-05-20):
请教大神,用OFDM系统能实现自闭环AGC控制吗?
刚开始我们采用的数控AGC,但由于信号饱合甚至失真的时候,FPGA所发出的控制字过大使我们设备工作不稳定,想请教大虾,可以有什么方法解决么?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OFDM的系统很多啊,肯定可以用AGC的。控制下你前端的输入信号幅度吧,加衰减或调节下前端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
    OFDM本身PAPR就大,我觉得通过数字调控是不合理的。如果数字信号过大,会导致过大的clipping失真,如果过小,则会浪费DAC的分辨率,造成过大的量化噪音。楼上说得对,AGC最好放在RF前端,通过调节RF放大器的增益来实现

网友:
    学习下,有人讨论的贴都是好贴

网友:
    嗯,来学习下,学点东西可以装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