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放大器的匹配电路的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9-05-20):
刚开始看书 感觉好多东西都混在一起了  觉得思路很不清晰
书上说在放大器设计时要根据增益定出GamaS和GamaL
然后用圆图做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匹配网络
这里的匹配网络是做阻抗匹配吗?是把什么阻抗匹配到什么阻抗?
好像这里做的阻抗变换是为了使GamaS=*Gama in   GamaL=*Gamaout
这好像跟我以前理解的阻抗匹配就是把输出阻抗变到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一样
总之现在就是很糊涂了
哪位大神能给我解释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还是有很多讲究的,通常按照 偏置----稳定性---匹配这样的步骤来进行设计。这里的匹配不是简单的匹配到50欧就好,还需要根据放大器的特性来做匹配,既要保证放大器的效率尽可能大,增益尽量高,同时又要保证一定的线性度。

网友:
放大器可以用圆图画出输入输出的等增益圆,但PA不是指看增益就行的,还要看效率,噪声等。通常我们需要在这些参数中取折中的匹配位

网友:
不好解释~ 我也只有大概的概念

网友:
用仿真软件仿一下,有助于理解,特别要注意匹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