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波整流谐波问题

楼主(2019-05-20):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疑惑,希望大神帮忙分析下,

情况一:市电220v,50Hz,经过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直接供给电热丝负载。

情况二:市电220v,50Hz,经过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后,加了一个电容滤波,把电压“拉直”,供给负载。

请问以上两种情况,哪种情况下,该产品的谐波会比较差,请大神帮忙分析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容对谐波有滤波作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对谐波有滤波作用吧

滤波电容减小了导通角,所以谐波会恶化。

    另外提一句题外话,象加热器这种听上去有一定功率的负载,尽量避免用半波整流供电,除非是做成两个负载, 正负半周负载对称。半波整流给交流供电回路强加了一个直流偏置,对电网“卫生”不利。同一个供电回路中如果有对直流偏置敏感的器件和设备, 如环形或R型电源变压器, 可能造成这些器件因磁饱和而效率减低或工作不正常。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减小了导通角,所以谐波会恶化。

另外提一句题外话,象加热器这种听上去有一定功率的负载,尽 ...

听君一席话 收获非常多。 直流偏置 对磁性器件的影响以前都没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