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ESD的区别

楼主(2019-05-20):
TVS管ESD管都是保护器件,但是作用很不一样。下面介绍:

  1.作用不一样

VS管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具有很快的响应能力和强大的浪涌吸收能力,主要用在电源输入端用来吸收浪涌的;而ESD是静电放电管,主要用在关键引脚上起到静电保护作用。

  2.引脚数不一样

  TVS管有两个引脚,是两脚器件;而ESD有三个引脚,是三脚器件。ESD管两个三极管串起来后,引出三根引脚。其电路符号分别如下图所示。

VS管主要用在电源输入端起到防浪涌的作用,瞬间吸收浪涌电流对后级电路起到保护作用。ESD二极管的正负接在电源引脚,公共端接在被保护引脚上起到释放静电的作用。如下图所示。

网友:
ESD防护要用到TVS

网友A:
说的很对,ESD与TVS的应用场景不一样,保护对象不一样,虽然都是将多余的能量导入GND,但通流能力和响应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TVS更适合电源浪涌保护(除了TVS,一般还会有压敏电阻、电容、自恢复保险丝等一起配合使用),ESD的响应时间则更快,ns级,甚至不到1ns,应对高压小电流的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对,ESD与TVS的应用场景不一样,保护对象不一样,虽然都是将多余的能量导入GND,但通流能力和响应时 ...

专业

网友:
TVS管又叫瞬态抑制二极管,主要是用于吸收瞬态浪涌电流,并且把高压EOS钳位到很低的水平。ESD二极管用于防静电,静电一般时间短在ns级。浪涌能量持续时间长uS级,所以能量更大。所以二极应用的场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