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双击打孔

楼主(2019-05-20):
AD18如何设置可以双击打孔?

网友(2019-12-13):
似乎不可以,我建议设一个热键,例如,按“Z”后,再点击鼠标左键放置,也是很方便

网友:
    在属性窗口里设置也可以

网友:
    双击打孔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吗?在元件区域操作不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