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录制的script快捷键 使用时提示录制文件不存在

楼主(2019-05-20):
如图所示,我已录制好script.   allegro路径设置如下:

env 快捷键设置如图    打开Allegro时,输入快捷键A时,提示如下: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A:
    env中定义的文件路径不完整,还有个script子目录

网友B:
    图上录制的script 在名为script的文件夹里, 设置的路径是在名为text的folder下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v中定义的文件路径不完整,还有个script子目录

解决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录制的script 在名为script的文件夹里, 设置的路径是在名为text的folder下搜索。

    解决了 感谢

网友C:
    设置不完整,share\pcb\text\scrip\placeboundt.scr

网友D:
    scr文件放在script目录下,env里面可以不需要加入文件的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不完整,share\pcb\text\scrip\placeboundt.scr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r文件放在script目录下,env里面可以不需要加入文件的绝对路径。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