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不能正常输出PDF的问题

楼主(2019-05-21):
    win10系统,软件打过最新补丁,也重装了一次。选择cadence打开原理图之后,选择.dsn->File->Print->setup->Microsoft Print to PDF->输出到桌面,双击打开后提示文件损坏,无法打开PDF。但是PCB Editor就可以正常输出PDF,求助各位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现在无法解决相当的难受。

楼主:
    :Q这个问题苦恼了很久都没有解决,现在是把原理图转到AD里再导出PDF,但是原理图转AD后原理图TitleBlock里添加的图片在AD里显示不出来(图片变成英文(意思是压缩格式)也不能很好的使用)。

网友A:
    我的原理图打印和你不一样呢,我是16.6版本的,我第4步后会自动打开那个PDF文件我再点击save 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理图打印和你不一样呢,我是16.6版本的,我第4步后会自动打开那个PDF文件我再点击save as

       感谢回复。
           两者一样的,我也是16.6版本的。我是直接点击的Print然后在这个页面里选择的setup之后OK也会弹出窗口会让我选择保存路径,如果选择了打印后打开文件就会直接打开电路图,这里是为了好发贴所以有的没有截图。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这是系统自带的Microsoft Print to PDF缺失了文件造成的,打印机也无法使用。重装了系统之后就好了。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虚拟打印机有关,你电脑上有安装adobe reader吗,如果没有装一个 如果有 卸装重装一下  再试试打印 输出为adobe PDF  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2019-06-22):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虚拟打印机有关,你电脑上有安装adobe reader吗,如果没有装一个 如果有 卸装重装一 ...

已经解决了,应该是系统文件丢失损坏了,因为我打印机也无法驱动,重装了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