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滤波函数FPGA实用程序

楼主(2019-05-21):
    滑动滤波函数FPGA实用程序

滑动滤波函数FPGA实用程序,对输入数据进行滑动滤波,可以减少干扰信号带来的影响。本实用程序设计上取4096个点进行滑动滤波,采样周期可以自行设定或修改。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get_filter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clk1ms: in std_logic;
         data: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filter_result: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get_filter_state:buffer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get_filter;
    architecture arch_get_filter of get_filter is
    component  altsyncram
 generic (
peration_mode      : string;
      width_a        : natural;
      widthad_a       : natural;
idth_b        : natural;
idthad_b       : natural;
      width_byteena_a      : natural;
utdata_reg_b      : string;
ddress_reg_b      : string;
      rdcontrol_reg_b      : string;
ead_during_write_mode_mixed_ports  : string;
      init_file       : string
    );
 port
  (
   wren_a   : in   std_logic ;
   clock0   : in   std_logic ;
       clock1   : in   std_logic ;
   address_a  : in   std_logic_vector (widthad_a-1 downto 0);
   address_b  : in   std_logic_vector (widthad_b-1 downto 0);
   rden_b   : in   std_logic ;
   q_b    : out std_logic_vector (width_b-1 downto 0);
       data_a   : in   std_logic_vector (width_a-1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signal sum: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get_filter_wraddr: 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get_filter_rdaddr:std_logic_vector(11 downto 0);
    signal get_filter_rd,get_filter_wr: std_logic;
 signal get_filter_wrdata: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get_filter_rddata: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get_filter_state: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all rx data  buffer---------------------------------------
get_filter_ram : altsyncram
    generic map
 (
peration_mode       => "dual_port",
      width_a               => 16,
      widthad_a        => 12,
idth_b               => 16,
      widthad_b        => 12,
      width_byteena_a             => 1,
utdata_reg_b       => "unregistered",
ddress_reg_b       => "clock1",
      rdcontrol_reg_b             => "clock1",
      read_during_write_mode_mixed_ports  => "old_data",
nit_file       =>"E:\JstHvfZkSoft\wavesim\get_pf.mif"
    )
    port map (
ren_a         => get_filter_wr,
lock0         => clk,
      clock1         => clk,
      address_a        => get_filter_wraddr,
      address_b        => get_filter_rdaddr,
den_b         => get_filter_rd,
ata_a         => get_filter_wrdata,
      q_b         => get_filter_rddata
 );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 then
          get_filter_wraddr<=(others=>'1');
          get_filter_rdaddr<=(others=>'0');
          get_filter_wrdata<=(others=>'0');
      get_filter_rd<='0';
          get_filter_wr<='0';
          get_filter_state<=(others=>'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get_filter_state="0000") then
              sum<=(others=>'0');
          get_filter_rd<='1';
              get_filter_rdaddr<=get_filter_rdaddr+'1';
              get_filter_state<="0001";
     elsif (get_filter_state="0001") then
              get_filter_rdaddr<=get_filter_rdaddr+'1';
              get_filter_state<="0010";
     elsif (get_filter_state="0010") then
             get_filter_wr<='1';
             get_filter_wraddr<=get_filter_wraddr+'1';
             if (get_filter_rdaddr/=x"fff")then
             get_filter_rdaddr<=get_filter_rdaddr+'1';
             end if;
             get_filter_wrdata<=get_filter_rddata;
         sum<=sum+(get_filter_rddata(15)& get_filter_rddata(15)&get_filter_rddata(15)&get_filter_rddata(15)
         &get_filter_rddata(15)&get_filter_rddata(15)&get_filter_rddata(15)&get_filter_rddata(15)&get_filter_rddata);
         ---    filter_result<=get_filter_rddata;    -----used in test!
         if (get_filter_wraddr=x"ffd") then
                   get_filter_state<="0011";
                   get_filter_rd<='0';
         end if;
      elsif (get_filter_state="0011") then
             sum<=sum+(data(15)& data(15)&data(15)&data(15)
             &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
         ---    filter_result<=data;                -----used in test!
             get_filter_rdaddr<=(others=>'0');
             get_filter_wraddr<=get_filter_wraddr+'1';
             get_filter_wrdata<=data;
         get_filter_state<="0100";

      elsif (get_filter_state="0100") then
        filter_result<=sum(27 downto 12);
        -- if (clk1ms='1') then
                 get_filter_state<="0000";
           --  end if;
          else
            get_filter_state<="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_get_filter;

网友(2022-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