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有效值FPGA实用程序(很实用)

楼主(2019-05-21):
    交流有效值FPGA实用程序(很实用)

    clk: 系统时钟;rst:复位信号
    clk1us: 对交流信号采样的时钟;
    pulse: 交流信号过零方波
    data: 正弦输入数据
rms_div:在一个周期按采样间隔取样数据所求的和
rms_by:在一个周期按采样间隔累加数据和值

交流信号的RMS=(rms_div/rms_by)x1.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get_rms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clk1us: in std_logic;
    -- fre    :in std_logic;
         pulse : in std_logic;
         data: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rms_div: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ms_by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get_rms;
architecture arch_get_rms of get_rms is
    ---------computer low fre-5HZ, max vol 16384V-------------
signal pulse_reg : std_logic;
signal get_rms_state: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rms_sum: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rms_cn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signal cnt: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rst)
    begin
if (rst='0') then
      pulse_reg<='0';
et_rms_state<="000";
      rms_cnt<=(others=>'0');
      rms_sum<=(others=>'0');
ms_div<=(others=>'0');
      rms_by<=(others=>'1');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pulse_reg<=pulse;
f (get_rms_state="000") then
      if (pulse_reg='0') and (pulse='1') then
            get_rms_state<="001";
      else
           get_rms_state<="010";
          end if;
      elsif (get_rms_state="010") then
     if (data(15)='0') then
         rms_sum<=rms_sum+(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
         elsif (data(15)='1') then
        rms_sum<=rms_sum+(x"0000"-(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15)&data));
         end if;
         rms_cnt<=rms_cnt+x"0001";
         get_rms_state<="011";
    elsif (get_rms_state="011") then
   ------200
         if (cnt="11111") then     ----32 us  ------
          cnt<="00000";
          get_rms_state<="000";
         elsif (clk1us='1') then
             cnt<=cnt+"00001";
     end if;
 elsif (get_rms_state="001") then
        rms_div<=rms_sum;
        rms_by<=rms_cnt;
        get_rms_state<="100";
 elsif (get_rms_state="100") then
        rms_sum<=(others=>'0');
        rms_cnt<=(others=>'0');
            get_rms_state<="000";
 else
        pulse_reg<='0';
            get_rms_state<="000";
        rms_cnt<=(others=>'1');
            rms_sum<=(others=>'0');
            rms_div<=(others=>'0');
            rms_by<=(others=>'1');
    end if;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arch_get_rms;

网友:
    有时间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