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生成pcb的时候,如何设置不添加room

楼主(2019-05-21):
使用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生成pcb的时候,如何设置不添加room

步骤如下:

网友:
    是一劳永逸的还是每次都需要重新设置呢?

网友:
你这只是针对这个工程文件,如果新建一个工程文件,还是样会生成的

网友:
    两种方法最直接的就是同步的时候把那个room选项不勾

网友(2019-09-29):
    学习一下怎么操作的

网友(2020-04-22):
    get到新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