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VCO设计中出现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5-21):
我设计了一个VCO,电源电压为5V,频率范围为70——120MHz,
当VCO控制电压在0——3V的时候VCO都能很好的起振,
当VCO控制电压达到4V左右的时候出现VCO停振,
请大神从各个可能存在问题的方面帮忙分析下好吗?
谢谢

网友:
    VCO 产生可控频率的振荡,产生的频率可随控制电压变化而变化,你的频率在一定的范围,控制电压也会在一定范围,超出或低于就不能起振

网友:
    嗯,确实如此,啥东西都有个限度,超出限度了,东西就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2019-12-22):
    加高工作电源电压设计12V,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