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串联GDT

楼主(2019-05-21):
请教大神,
MOV串联GDT时,MOV与GDT两者如何选择规格?
我不想降低反应速度太多所以选最低压的GDT 70/75V, 如此MOV是否可降低到431?
非常感谢!

网友:
压敏电阻与气体放电管的串联组合中,气体放电管起着一个开关的作用。通常对于交流电源系统来讲,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应大于系统的最高运行电压幅值,以便系统电压运行过零时切断放电管的续流。气体放电管选型为直流击穿电压600V。(LT-B5G600L、LT-B8G600L)

网友:
一般不选这么低的GDT,电网波动导致MOV性能裂化后依然容易发生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