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怎么画flipchip的设计图纸

楼主(2019-05-21):
问下老师,sip软件目前只会画WB模式, 对于flipchip模式,如何画图可以将裸芯片 pad的锡球连接到基板上?

附件是一个设计文件,如何将裸芯片 pad 的POWER 连接到基板POWER上面?   (蓝色指示箭头处)

网友:
    比WB还简单

网友:
    网络是否一致

网友A:
    把flipchip的pad建在top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lipchip的pad建在top层

    多谢多谢